[MDK] KEIL 由AC5编译器修改为AC6

楼主(2024-03-25):
GD32的USB驱动,编译器由AC5修改为AC6后,单字节对齐的packed修饰,怎么改都不对,有朋友知道吗?

楼主:
试了2种写发都不行
*fifo = *((__PACKED uint32_t *)src_buf);
*fifo = *((__attribute__((packed)) uint32_t *)src_buf)

网友:
实在没辙,就这样试试:
// 先定义PU32类型
#pragma pack(push,1)
typedef struct { uint32_t val; } *PU32;
#pragma pack(pop)
// 然后使用它
*fifo = ((PU32)src_buf)->val;

网友A:
或者这样
typedef struct { uint32_t val; } __attribute__((packed)) *PU32;

然后使用
*fifo = ((PU32)src_buf)->val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这样
[mw_shl_code=c,true]typedef struct { uint32_t val; } __attribute__((packed)) *PU32;[/mw_sh ...

谢谢,请教一下,这里是强制指针指向的内容,按照字节取值,然后赋值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请教一下,这里是强制指针指向的内容,按照字节取值,然后赋值吗?

这是告诉编译器, 该指针指向的u32是非对齐的, 所以编译器不会以读取1个word的方式读取指针指向的内容,而是会以分别先后读取4字节,后组合成一word才放到*fifo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