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关于LTDC配置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24-03-25):
最近在看硬汉哥的教程,其中LTDC配置这里,有一点不懂
图中的HSD Back Porch不是48吗?为什么代码里配置的是10呢?同理有的其它参数也和手册中给的值对应不上

LTDC配置

LTDC配置

楼主:
查了一下我的LCD手册,改了一些配置参数,发现参数的容错范围很大,请问这个参数对性能有什么影响?怎么设置最合适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查了一下我的LCD手册,改了一些配置参数,发现参数的容错范围很大,请问这个参数对性能有什么影响?怎么设 ...

一般先取典型值即可,然后再微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