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CMSIS-FreeRTOS升级至V1.11

楼主(2024-03-26):
https://github.com/ARM-software/CMSIS-FreeRTOS

当前对应的CMSIS RTOS V2封装层和FreeRTOS内核都已经升级到最新版

网友A:
第一层的Config文件夹被删掉了,之前是直接用Config/ARMCM里面的FreeRTOSConfig.h配置的。这下搞得突然不知道该如何移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层的Config文件夹被删掉了,之前是直接用Config/ARMCM里面的FreeRTOSConfig.h配置的。这下搞得突然不知 ...

现在是直接CMSIS-RTOS V2封装层的配置文件配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