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50 两片AD7606波形干扰

楼主(2024-03-26):
H750 用FMC驱动两片AD7606.黄色波形是RD的,蓝色波形是BUSY,外部中断下降沿读取数据,为什么RD的波形会干扰到BUSY

黄色RD波形,蓝色BUSY波形,AD7606定时器输出PWM驱动100K采样率

黄色RD波形,蓝色BUSY波形,AD7606定时器输出PWM驱动100K采样率

FMC的NE1

FMC的NE1

FMC的NE2

FMC的NE2

没用地址线

没用地址线

MPU配置

MPU配置

楼主:
波形有很大干扰,这是为什么,用的杜邦线连接的板子和7606模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波形有很大干扰,这是为什么,用的杜邦线连接的板子和7606模块

并口的话,杜邦线会有影响,可以试试1KHz触发,看看效果。然后FMC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low,看看有效果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