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stm32f1系列接收大量串口数据的疑问

楼主(2024-03-26):
各位大佬们好,最近我在做一个心电项目时,用到了bmd101这款芯片,这款芯片,一秒会通过串口给stm32发送512个8字节的数据,大概一秒4kb,我是头一次遇到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,又是连续的数据,也用不了空闲中断,没有什么好的思路。在网上说用dma的半满与全满中断,然后在中断中把数据放入环形fifo里,请问这种数据量的情况下,我再在rtos里创建一个任务用来出fifo处理数据,这样可以吗,或者说有什么其它什么更好的思路吗,谢谢各位大佬解答

网友:
4KB数据不大,串口FIFO中断方式接收就行。可以用DMA,也可以不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