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请问keil中有类似iar里$PROJ_DIR$等全局参数吗

楼主(2024-03-26):
要在before build里输出当前编译hex文件的绝对路径,但找不到keil中的用法

网友:
做个bat批处理文件处理即可,然后MDK的option里面加载下做个批处理。

网友:
$P 表示工程所在路径,即 IAR 的 $PROJ_DIR$
举例用法 after build 直接填   $PKeilSizeBar.exe

网友A:
要找的是这个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找的是这个吧

是的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