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p2040的SPI_Slave模式接收不到主机端传来的数据?

楼主(2024-03-26):
最近打算用rp2040作为spi的从机接收雷达芯片主端的数据,按照pico_examples里面的spi_slave例程配置pico为从机模式,但是一直收不到主机端发来的数据,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有这方面的资料,感谢分享

网友:
之前我们弄过一个SPI Slave模式,效果不太理想,容易出错。

不过你这里完全收不到,这个不正常。

楼主:
经过几天的查找,找到问题的原因了,pico的spi_slave模式,要把时钟相位设为1,时钟极性0或者1都可以,时钟相位为1的情况下才可以多字节连续传输。我找了pico的datasheet和PL022这个SPI外设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