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是pwm引脚需要添加电源吗?

楼主(2024-03-26):
就是我这边有一个主控板STM32F103C8T6,我需要5个pwm引脚引出来接到我的驱动板上,我的疑问是我是使用5pin的引脚印出来直接接驱动板的5PIN引脚,还是需要再接口处添加电源和地就是7pin引脚来接驱动板的7pin引脚呢,就是我的驱动板PWM引脚需要接在主控板上 ,那我这边的接口需要提供电源吗?

网友A:
你的驱动板原理图看下,PWM只是控制时序,还要给驱动板供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驱动板原理图看下,PWM只是控制时序,还要给驱动板供电。

PA0是单片机的pwm引脚 ,这个是单独一个驱动板,我要再这个上面做一个接口来来接我的主板,那么我在这个接口上需要提供电源吗?

网友(2024-11-22):
如果不做隔离驱动,共地就可以了,再注意一些PWM电平高低是否符合匹配驱动板EN的规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