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 emwin的case WM_TIMER进不去

楼主(2024-03-26):
WM_HWIN CreateFramewin1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        WM_HTIMER hTimer;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&_cbDialog, WM_HBKWIN, 10, 9);//创建窗口
        hTimer=WM_CreateTimer(WM_GetClientWindow(hWin), 0, 100, 0);        //创建计时器
  return hWin;
}

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i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IM3I, "%d", tim3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hItem, TIM3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没有数字显示只有默认值“Text4"

网友A:
仅看你发的这部分代码没问题,方便的话,发完整代码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看你发的这部分代码没问题,方便的话,发完整代码看下。

#include "DIALOG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AFE4400.h"
#include "timer.h"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16;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18;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20;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28;
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picture2;
extern int radio_value;
int tim3ii=0;
WM_HWIN TEXT_TIM3I;
char TIM3I[4];
WM_HTIMER RUN_Timer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#define ID_FRAMEWIN_0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TEXT_0 (GUI_ID_USER + 0x02)
#define ID_TEXT_1 (GUI_ID_USER + 0x04)
#define ID_TEXT_2 (GUI_ID_USER + 0x05)
#define ID_TEXT_3 (GUI_ID_USER + 0x08)
#define ID_TEXT_4 (GUI_ID_USER + 0x09)
#define ID_LISTVIEW_0 (GUI_ID_USER + 0x0C)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10, 9, 800, 480, 0, 0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1", ID_TEXT_0, 2, 1, 159, 40, 0, 100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3", ID_TEXT_1, 40, 107, 180, 200, 0, 100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2", ID_TEXT_2, 61, 52, 138, 46, 0, 100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4", ID_TEXT_3, 240, 240, 138, 46, 0, 100, 0 },
{ TEXT_CreateIndirect, "Text5", ID_TEXT_4, 240, 300, 138, 46, 0, 100, 0 },
  { LISTVIEW_CreateIndirect, "Listview", ID_LISTVIEW_0, 420, 56, 300, 250, 0, 0, 0 },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  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WM_HWIN hItem;
  int Id, NCode;
        GUI_UC_SetEncodeUTF8()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// USER END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Framewin'
    //
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FRAMEWIN_SetTitleHeight(hItem, 80);
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参数测量");
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font28);
    FRAMEWIN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00);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Text1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0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上下键翻页");
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00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font18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Text3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1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请按下测量键开\n始测量,35秒后\n结束并显示测量\n参数,下翻屏可\n以看到参数曲线\n和历史数据"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font16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LEFT | GUI_TA_TOP);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Text2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2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测量方法"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font18);
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FF);
            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Text4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3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手指位置"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font18);
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0x000000FF);
            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Text5'
    //
    TEXT_TIM3I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TEXT_4);
    TEXT_SetTextAlign(TEXT_TIM3I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TEXT_SetFont(TEXT_TIM3I, GUI_FONT_20B_ASCII);
    TEXT_SetTextColor(TEXT_TIM3I, 0x000000FF);
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Listview'
    //
     //初始化LISTVIEW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LISTVIEW_0);
    LISTVIEW_AddColumn(hItem, 100, "Col 0"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LISTVIEW_AddColumn(hItem, 100, "Col 1"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LISTVIEW_AddColumn(hItem, 100, "Col 2"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LISTVIEW_SetGridVis(hItem, 0);
    LISTVIEW_SetHeaderHeight(hItem, 0);
    LISTVIEW_SetRowHeight(hItem, 50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AddRow(hItem, NULL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AddRow(hItem, NULL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AddRow(hItem, NULL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AddRow(hItem, NULL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AddRow(hItem, NULL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0, 0, "高压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0, 1, "低压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0, 2, "均压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0, 3, "血氧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0, 4, "脉率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1, 0, "115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1, 1, "73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1, 2, "87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1, 3, "98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1, 4, "75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2, 0, "mmHg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2, 1, "mmHg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2, 2, "mmHg");
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2, 3, "%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2, 4, "博/分");
                LISTVIEW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font16)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    // USER END
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picture2, 240, 12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*)(pMsg->Data.p))->Key)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INSERT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User1_historicaldata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0);
                CreateFramew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//开启AFE4400,并启动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TIM3_Init(10000-1,20000-1);   //定时器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ENABLE_COLLECTI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AFE440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LED0_Toggle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)
    // USER END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i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IM3I, "%d", tim3i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SetText(TEXT_TIM3I, TIM3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xe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RUN_Timer, 9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Framewin1
*/
WM_HWIN CreateFramewin1(void);
WM_HWIN CreateFramewin1(void) {
         WM_HWIN hWin;
      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&_cbDialog, WM_HBKWIN, 10, 9);
        RUN_Timer = WM_CreateTimer(WM_GetClientWindow(hWin), 3, 3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看你发的这部分代码没问题,方便的话,发完整代码看下。

已经解决了。
是因为WM_TIMER默认用的TIM3,但是我已经占用了TIM3,而且还删去了TIM3中断服务函数里的OS_TimeMS导致WM_TIMER无法运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。
是因为WM_TIMER默认用的TIM3,但是我已经占用了TIM3,而且还删去了TIM3中断服务函数里的OS ...

另外,GUI_Exec()别放在WM_TIMER里面执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GUI_Exec()别放在WM_TIMER里面执行。

好的,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