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AC] H7 DAC疑问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4-03-26):
STM32H7 只有一个 DAC ,但有两个独立的通道。  例程中,STM32H7 的 DAC 应用之定时器触发实 现 DMA 方式双通道波形,PA4 和 PA5 引脚都输出 100KHz 的方波。   H7只有一个DAC,可以实现 PA4 输出 方波,PA5输出正弦波,同时输出不同的波形吗?

网友A:
没问题,使用我们的那个例子,设置不同的DMA缓存数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使用我们的那个例子,设置不同的DMA缓存数据即可。

嗯   那就是说 H7的DAC 虽然有1个DAC ,而F4有2个DAC,但使用效果上是一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