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AC] H7 DAC DMA数据修改更新问题

楼主(2024-03-27):
参照STM32H7 的 DAC 应用之定时器触发实 现 DMA 方式双通道波形  修改的测试代码,改为了单电压直流输出
例子中的  g_usWaveBuff[0]  修改为1个长度的数组        输出电压值也没问题
之前在F4里面要改变DAC输出值  只要修改g_usWaveBuff[0]这个值就可以了  相应的DAC输出会自动改变   现在也是修改g_usWaveBuff[0]的值 为什么dac输出不变了  这是什么问题呢 请教下硬汉哥

楼主:
会不会是ALIGN_32BYTES(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3"))) uint16_t g_usWaveBuff[64]);   这个存储位置访问的问题

网友:
注意MPU Cache问题,使用DMA就要注意Cache问题,防止你的更新仅仅是写入到Cache里面,而没有实际写入到g_usWaveBuff[0]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