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 仿真无法运行求教!!!

楼主(2024-03-27):
程序结构为boot  + APP模式,使用J-Link进行程序仿真。点击keil中的Debug按钮后,keil界面如下:  ,PC指针一直卡再这个位置。 该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,keil界面编程以下情况,PC指针跳到0x00000000,此时点击run没有任何反应  。求教大佬们,可能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从反汇编效果来看,应该是跳转异常了,你的APP地址是多少。

网友:
原因有二
一 编译没通过的情况下进入仿真模式
二 没配置的情况下点了仿真的图标(实际是代码没有下载到目标CPU)

你试试先点下载,后再点仿真试试

楼主:
不看这种带跳转的工程,我试了另一个简单的工程文件(没有跳转,没有操作系统),点击仿真后,正常运行一段时间,keil界面显示如附件。keil界面停止运行,数据全部清零。点击RUN也没有反应。但是此时芯片是在正常运行的。(问同事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,有没有可能是仿真器或者 keill 软件的问题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看这种带跳转的工程,我试了另一个简单的工程文件(没有跳转,没有操作系统),点击仿真后,正常运行一段 ...

这个现象不太正常。

跳过PLL部分,直接断点到正常开启运行的代码处,单步调试正常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现象不太正常。

跳过PLL部分,直接断点到正常开启运行的代码处,单步调试正常吗

界面不出问题前,单步调试正常的,各中断、任务函数也在正常运行,数据也在刷新。 运行一段时间后,keil界面就退出了仿真状态,各变量也全部清零了,点击run也没反应。

正常仿真

正常仿真

异常

异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看这种带跳转的工程,我试了另一个简单的工程文件(没有跳转,没有操作系统),点击仿真后,正常运行一段 ...

可能是仿真器的原因,使用正版或者换其他仿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