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(新人求助帖)在学习硬汉哥的DSP教学文档,出现函数未定义的问题,请大佬们看看(已解决)

楼主(2024-03-27):
最近学习硬汉哥的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,在添加第477面的函数时,编译器说arm_sqrt_f32函数未定义,但是,代码使用dsp库里面其他函数都没报错,有的DSP库内函数内也是使用了arm_sqrt_f32的函数,没出问题。自己使用arm_sqrt_f32就报错。实在找不到问题在哪,请各位大佬看看

出问题的例程

网友A:
你的main.c里面头文件调用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main.c里面头文件调用没。

添加头文件后,会报19个重定义的错误
我用的是这里面添加的DSP库
我想会不会是在这里面没有对应arm_sqrt_f32.c文件的问题,其他函数都有.c文件,就这个函数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main.c里面头文件调用没。

感谢硬汉哥,找到问题了,是core_cm4.h内核文件太旧了,里面使用的core_cmlnstr.h文件和新文件的cmsis_armcc定义的东西一样,所以报重定义问题,把core_cm4.h换成新的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哥,找到问题了,是core_cm4.h内核文件太旧了,里面使用的core_cmlnstr.h文件和新文件的cmsis_ar ...

好的,那你的工程应该用的还是标准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那你的工程应该用的还是标准库。

是的,最近才开始学HAL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