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H7 ADC采集时使能DMA传输后得到的总是0

楼主(2024-03-28):
使用ADC1采集,DMA配置为DMA1_Stream1,关联DMA读取ADC数据后打印的总是0,断点看了下DMA传输数据的结构体中确实都是0.
我把DMA关掉,直接使用HAL_ADC_GetValue能够得到ADC的数据。

测的时候还尝试了关闭MPU和CACHE,也还是有问题。感觉就是DMA的问题,但是又找不到哪个地方配置出错了,
麻烦帮忙分析看看,哪个地方的问题

void HAL_ADC_MspInit(ADC_HandleTypeDef *hadc)
{
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;
  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        DmaHandle;

  /*##-1-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/* Enable GPIO clock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/* ADC Periph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();
  /* ADC Periph interface clock configuration */
  //__HAL_RCC_ADC_CONFIG(RCC_ADCCLKSOURCE_CLKP);
  /* Enable DMA clock */
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/*##- 2-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/* ADC Channel GPIO pin configuration */
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6;
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NALOG;
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  /*##- 3- Configure DMA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 Configure DMA parameters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DmaHandle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= DMA1_Stream1;
  DmaHandle.Init.Request             = DMA_REQUEST_ADC1;
  DmaHandle.Init.Direction          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DmaHandle.Init.PeriphInc           = DMA_PINC_DISABLE;
  DmaHandle.Init.MemInc              = DMA_MINC_ENABLE;
  DmaHandle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DmaHandle.Init.MemDataAlignment   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
  DmaHandle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= DMA_CIRCULAR;
  DmaHandle.Init.Priority 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MEDIUM;
  DmaHandle.XferCpltCallback         = DMA_TransferCompleteCallback;
  /* Deinitialize  & Initialize the DMA for new transfer */
  HAL_DMA_DeInit(&DmaHandle);
  HAL_DMA_Init(&DmaHandle);

  /* Associate the DMA handle */
  __HAL_LINKDMA(&AdcHandle, DMA_Handle, DmaHandle);

  /*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Input data interrupt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1_IRQn, 1, 0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1_IRQn);
}

void BSP_vInitADC(void)
{
    /* ### - 1 - Initialize ADC peripheral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  AdcHandle.Instance          = ADC1;
  if (HAL_ADC_DeInit(&AdcHandle) != HAL_OK) {
    /* ADC de-initialization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AdcHandle.Init.ClockPrescaler           = ADC_CLOCK_ASYNC_DIV1;            /* Asynchronous clock mode, input ADC clock divided by 2*/
  AdcHandle.Init.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= ADC_RESOLUTION_16B;              /* 16-bit resolution for converted data */
  AdcHandle.Init.ScanConvMode      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quencer disabled (ADC conversion on only 1 channel: channel set on rank 1) */
  AdcHandle.Init.EOCSelection             = ADC_EOC_SINGLE_CONV;             /* EOC flag picked-up to indicate conversion end */
  AdcHandle.Init.LowPowerAutoWait  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uto-delayed conversion feature disabled */
  AdcHandle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     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ontinuous mode enabled (automatic conversion restart after each conversion) */
  AdcHandle.Init.NbrOfConversion  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sequencer is disabled */
  AdcHandle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sequencer is disabled */
  AdcHandle.Init.NbrOfDiscConversion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sequencer is disabled */
  AdcHandle.Init.ExternalTrigConv         = ADC_SOFTWARE_START;              /* Software start to trig the 1st conversion manually, without external event */
  AdcHandle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   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   /*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software trigger chosen */
  AdcHandle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=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; /* ADC DMA circular requested */
  AdcHandle.Init.Overrun                  =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;        /* DR register is overwritten with the last conversion result in case of overrun */
  AdcHandle.Init.OversamplingMode   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No oversampling */

  /* Initialize ADC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passed parameters */
  if (HAL_ADC_Init(&AdcHandle) != HAL_OK) {
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/* ### - 2 - Start calib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  if (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&AdcHandle, 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, ADC_SINGLE_ENDED) != HAL_OK) {
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/* ### - 3 - Channel configu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  sConfig.Channel      = ADC_CHANNEL_3;                /* Sampled channel number */
  sConfig.Rank         = ADC_REGULAR_RANK_1;          /* Rank of sampled channel number ADCx_CHANNEL */
  sConfig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;   /* Sampling time (number of clock cycles unit) */
  sConfig.SingleDiff   = ADC_SINGLE_ENDED;            /* Single-ended input channel */
  sConfig.OffsetNumber = ADC_OFFSET_NONE;             /* No offset subtraction */
  sConfig.Offse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arameter discarded because offset correction is disabled */
  if (HAL_ADC_ConfigChannel(&AdcHandle, &sConfig) != HAL_OK) {
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/* ### - 4 - Start conversion in DMA mode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  if (HAL_ADC_Start_DMA(&AdcHand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 *)aADCxConverted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}

static void AppTaskADC(void *p_arg)
{
    float AdcValues[5];
    (void)p_arg;

    while(1) {
        BSP_vToggleLED(LED_YELLOW);

        // HAL_ADC_Start(&AdcHandle);
        //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(&AdcHandle,10);
        // aADCxConvertedData[0] = HAL_ADC_GetValue(&AdcHandle);

    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

        AdcValues[0] = aADCxConvertedData[0] * 3.3 / 65536;
        printf("ADC1_INP3 PA6 Value=%d, Voltage= %5.3fV,\r\n", aADCxConvertedData[0], AdcValues[0]);

        OSTimeDlyHMSM(0, 0, 2, 0);
    }
}

楼主:
在下面三个中断函数的打断点,都没有进去

void 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(ADC_HandleTypeDef* hadc)
{
  /* Invalidate Data Cache to get the updated content of the SRAM 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ADC converted data buffer: 32 bytes */
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 &aADCxConvertedData[0],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);
}

/**
  * @brief  Conversion DMA half-transfer callback in non-blocking mode
  * @param  hadc: ADC handl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(ADC_HandleTypeDef* hadc)
{
   /* Invalidate Data Cache to get the updated content of the SRAM o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ADC converted data buffer: 32 bytes */
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 &aADCxConvertedData[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/2],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);
}

void DMA_TransferCompleteCallback(DMA_HandleTypeDef *hdma)
{
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 &aADCxConvertedData[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/2],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);
}

网友:
看下你的这个工程的主RAM空间不是用的TCM吗,TCM不支持ADC DMA存储 ,也就是不支持通用的DMA1,DMA2

楼主:
谢谢Eric,将DMA数据存放在SRAM4区后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,将DMA数据存放在SRAM4区后可以了

请问这个怎么修改存放地址呢?我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A:
你好 请问是怎么修改数据存放地址的呀?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 请问是怎么修改数据存放地址的呀?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

可以看下我们的ADC例子,可以手动attribute at设置地址,也可以分散加载设置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看下我们的ADC例子,可以手动attribute at设置地址,也可以分散加载设置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 ...

好呢 谢谢硬汉哥 我去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