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407的窗口看们狗,在上电时会进入一次中断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

楼主(2024-03-28):
F407的窗口看门狗,在上电时会进入一次中断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

MX配置的初始化代码

void MX_WWDG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Init 1 */
  hwwdg.Instance = WWDG;
  hwwdg.Init.Prescaler = WWDG_PRESCALER_8;
  hwwdg.Init.Window = 0x7F;
  hwwdg.Init.Counter = 0x7F;
  hwwdg.Init.EWIMode = WWDG_EWI_ENABLE;
  if (HAL_WWDG_Init(&hwwdg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Init 2 */
__HAL_WWDG_CLEAR_FLAG(&hwwdg, WWDG_FLAG_EWIF);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Init 2 */

}

void HAL_WWDG_MspInit(WWDG_HandleTypeDef* wwdgHandle)
{

  if(wwdgHandle->Instance==WWDG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Msp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MspInit 0 */
    /* WWDG clock enable */
    __HAL_RCC_WWDG_CLK_ENABLE();

    /* WWDG interrupt Init */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WWDG_IRQn, 3, 0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WWDG_IRQn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Msp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MspInit 1 */
  }
}

void WWDG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IRQn 0 */

楼主:
void WWDG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IRQn 0 */
        HAL_WWDG_Refresh(&hwwdg);     //ι¹·
        HAL_WWDG_IRQHandler(&hwwdg);
        HAL_GPIO_TogglePin(GPIOD, GPIO_PIN_14);

        HAL_NVIC_SystemRese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WWDG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WWDG_IRQn 1 */
}

网友:
CubeMX里面的WWDG例子,你测试下是否也有这个问题

STM32Cube_FW_F4_V1.27.0\Projects\STM32F429ZI-Nucleo\Examples\WWD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