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43的adc+time触发采集,采样率只有一半?

楼主(2024-03-28):
老生常谈,h743xih6使用了time1做触发源,采集adc数据,大小是1024。

计算的话,应该是4m / 1024 = 3906hz

实际的callback频率只有配置的time1的频率的一半,配置了4M的pwm,实际adc的callback只有2k.

adc配置

adc配置

adc使用常见的配置,dma使用circular模式,time1触发

timer配置

timer配置

time1的配置,200m / (0+1)/ (49+1) = 4m ,同时配置了pwm输出,频率4m是对的

adc的callback

adc的callback

callback观察引脚波形,出来大概1k的频率,×2以后2k,按计算的话应该是4k左右才对

1K

1K

楼主:
配置基本和硬汉哥例程里面基本一致,没有用半满中断而已

网友:
贴下完整的代码看下。

楼主: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adc.c
  * @brief 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
  *          of the ADC instances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Copyright (c) 2024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
  *
  *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
  *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.
  *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, it is provided AS-IS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 */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adc.h"
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#include <stdbool.h>
#include "tim.h"
#include "FrameDef.h"

uint8_t dmaStatus;
uint16_t adc1ValBuf[BUFF_SIZE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dc_DataHandle")))__ALIGNED(32) = {0};
/* USER CODE END 0 */

ADC_HandleTypeDef hadc1;
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1;

/* ADC1 init function */
void MX_ADC1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*/

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= {0};
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= {0};
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*/
  // 200mhz / 4 = 50mhz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*/

  /** Common config
  */
  hadc1.Instance = ADC1;
  hadc1.Init.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_ASYNC_DIV2;
  hadc1.Init.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
  hadc1.Init.ScanConvMode = ADC_SCAN_DISABLE;
  hadc1.Init.EOCSelection = ADC_EOC_SINGLE_CONV;
  hadc1.Init.LowPowerAutoWait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NbrOfConversion = 1;
  hadc1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hadc1.Init.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_T1_CC1;
  hadc1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;
  hadc1.Init.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=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;
  hadc1.Init.Overrun =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;
  hadc1.Init.LeftBitShift = ADC_LEFTBITSHIFT_NONE;
  hadc1.Init.OversamplingMode = DISABLE;
  if (HAL_ADC_Init(&hadc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  /** Configure the ADC multi-mode
  */
  multimode.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if (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(&hadc1, &multimode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  /**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
  */
  sConfig.Channel = ADC_CHANNEL_1;
  sConfig.Rank = ADC_REGULAR_RANK_1;
  sConfig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1CYCLE_5;
  sConfig.SingleDiff = ADC_SINGLE_ENDED;
  sConfig.OffsetNumber = ADC_OFFSET_NONE;
  sConfig.Offset = 0;
  sConfig.OffsetSignedSaturation = DISABLE;
  if (HAL_ADC_ConfigChannel(&hadc1, &sConfig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*/
    /* 校准ADC,采用偏移校准 */
    if (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&hadc1, ADC_CALIB_OFFSET, ADC_SINGLE_ENDED) != HAL_OK)
    {

    }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*/

}

void HAL_ADC_MspInit(ADC_HandleTypeDef* adcHandle)
{

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= {0};
  if(adcHandle->Instance==ADC1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0 */
      if(dmaStatus)
          hdma_adc1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  else
          hdma_adc1.Init.Mode = DMA_NORMAL;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0 */

  /**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
  */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eriphClockSelection = RCC_PERIPHCLK_ADC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M = 25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N = 504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P = 7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Q = 7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R = 2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RGE = RCC_PLL2VCIRANGE_0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VCOSEL = RCC_PLL2VCOWIDE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PLL2.PLL2FRACN = 0;
    PeriphClkInitStruct.AdcClockSelection = RCC_ADCCLKSOURCE_PLL2;
    if (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PeriphClk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/* ADC1 clock enable */
   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();

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/**ADC1 GPIO Configuration
    PA1_C     ------> ADC1_INP1
    */
    HAL_SYSCFG_AnalogSwitchConfig(SYSCFG_SWITCH_PA1, SYSCFG_SWITCH_PA1_OPEN);

    /* ADC1 DMA Init */
    /* ADC1 Init */
    hdma_adc1.Instance = DMA1_Stream2;
    hdma_adc1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ADC1;
    hdma_adc1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hdma_adc1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adc1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adc1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adc1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adc1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hdma_adc1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adc1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adcHandle,DMA_Handle,hdma_adc1);

    /* ADC1 interrupt Init */
    HAL_NVIC_SetPriority(ADC_IRQn, 5, 1);
    HAL_NVIC_EnableIRQ(ADC_IRQn);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1 */
  }
}

void HAL_ADC_MspDeInit(ADC_HandleTypeDef* adcHandle)
{

  if(adcHandle->Instance==ADC1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De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MspDeInit 0 */
    /*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*/
    __HAL_RCC_ADC12_CLK_DISABLE();

    /* ADC1 DMA DeInit */
    HAL_DMA_DeInit(adcHandle->DMA_Handle);

    /* ADC1 interrupt Deinit */
    HAL_NVIC_DisableIRQ(ADC_IRQn);
  /*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De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ADC1_MspDeInit 1 */
  }
}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void Set_AdcOption1()
{
//  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(); //关闭预取缓冲器
//    __HAL_FLASH_DATA_CACHE_ENABLE();

//// 启用 Flash 预取缓存
//  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();
//
//// 禁用 Flash 预取缓存
//  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();

}

bool Start_Adc(uint16_t size,uint8_t CollectType)
{
    HAL_GPIO_WritePin(BLUE_GPIO_Port, BLUE_Pin, GPIO_PIN_RESET);
    HAL_TIM_PWM_Start(&htim1,TIM_CHANNEL_1);

    // 连续采样
    if(CollectType)
    {
        dmaStatus = 1;
        HAL_ADC_MspInit(&hadc1);
        HAL_ADC_Start_DMA(&hadc1, (uint32_t *) adc1ValBuf, BUFF_SIZE);
    }
    else // 单次采样
    {
        dmaStatus = 0;
        HAL_ADC_MspInit(&hadc1);
        HAL_ADC_Start_DMA(&hadc1, (uint32_t *) adc1ValBuf, BUFF_SIZE);
    }
    return true;
}

void Stop_Adc()
{
//    if(dmaStatus == 1)
//    {
//        HAL_ADC_Stop_DMA(&hadc1);
//        HAL_TIM_PWM_Stop(&htim3,TIM_CHANNEL_1);
//    }
//    else
//    {
    HAL_GPIO_WritePin(BLUE_GPIO_Port, BLUE_Pin,GPIO_PIN_SET);
//    }
}
/* USER CODE END 1 */

楼主:
贴了完整的adc代码,硬汉哥有空帮忙看看呢,还需要别的代码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贴了完整的adc代码,硬汉哥有空帮忙看看呢,还需要别的代码吗

DMA时钟使能在那个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A时钟使能在那个位置。
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dma.c
  * @brief 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
  *          of all the requested memory to memory DMA transfers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Copyright (c) 2024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
  *
  *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
  *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.
  *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, it is provided AS-IS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 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dma.h"
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
/* USER CODE END 0 */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Configure DM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/* USER CODE END 1 */

/**
  *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
  */
void MX_DMA_Init(void)
{

  /*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/* DMA interrupt init */
  /* DMA1_Stream0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0_IRQn, 5, 3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0_IRQn);
  /* DMA1_Stream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1_IRQn, 5, 2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1_IRQn);
  /* DMA1_Stream2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1_Stream2_IRQn, 5, 0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1_Stream2_IRQn);

}

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/* USER CODE END 2 */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dma1_stream2的使能是在专门的dma文件里,给的优先级也是最高的

楼主:
目前发现半满中断里面,数据竟然是满的~ 总共采集1024个数据,半满中断竟然就全有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发现半满中断里面,数据竟然是满的~ 总共采集1024个数据,半满中断竟然就全有了

看不出来那里有问题了,干脆,直接用我们的定时器触发,ADC DMA双缓冲的例子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出来那里有问题了,干脆,直接用我们的定时器触发,ADC DMA双缓冲的例子吧

使用了教程的定时器触发例子,发现了这样的现象:
1.使用教程默认的100k触发频率,示波器看中断频率是100k/128/2,是对的
2.修改触发频率到4m,示波器看中断频率是4m/128/4,半满中有全部数据,是错的

很奇怪,难道频率高了影响了adc什么地方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使用了教程的定时器触发例子,发现了这样的现象:
1.使用教程默认的100k触发频率,示波器看中断频率是10 ...

原因找到了,应该是V版的分频原因,配置的时钟要是目标的2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