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LVGL是否支持多点触控?

楼主(2024-03-28):
如题,想做图片缩放扩大和旋转,LVGL是否支持多点触控?

网友:
9.X也不支持呀

网友:
不支持吧!从提供的触摸屏接口文件看,touchpad_read()并不能区分你提供的坐标是属于哪个触摸点的;touchpad_is_pressed()也只能判断你按不按下,不能判断你这个按下了,下一个触摸点没按下的情况,所以不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