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教程中关于FFT应用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28):
这是文档中的matlab例程,运行没有问题。 只是我有几点不是很明白:
1、采样率的设置问题。
我用adc采集到了一组数据。adc的采样率是80Hz,而用串口上传数据时是每隔50ms(20Hz)传输一次。
采样定理说的”采样率大于信号频率的两倍“,那么matlab中的Fs就是对应”采样率“,而串口上传的数据就是”信号频率“,那把Fs设置1000Hz,肯定能满足大于信号频率2倍,这么理解对吗?
matlab中的Fs应该怎么定呢?
2、matlab例程中的”原始信号“
x = 0.7*sin(2*pi*50*t) + sin(2*pi*120*t);
可以看出来夹杂50Hz,和120Hz,那设置个采样率Fs=1000肯定能满足的2倍的关系。那如果adc采样率100khz,串口上传数据还是50ms(20Hz)一次,那这个Fs改设置多少呢?

附件是采集到的数据,可以用这个数据做个fft分析吗?

网友A:
ADC采样率和串口上传速度没有关系。

这个展示前提是更新够需要FFT点数后,做FF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C采样率和串口上传速度没有关系。

这个展示前提是更新够需要FFT点数后,做FFT。

Fs = 1000;
T = 1/Fs;
L = 1000;
t = (0-1)*T;
%采样率
%采样时间单位
%信号长度
%时间序列

x = 0.7*sin(2*pi*50*t) + sin(2*pi*120*t);
y = x + 2*randn(size(t));
%原始信号
%原始信号叠加了噪声后

NFFT = 2^nextpow2(L);
Y=fft(y,NFFT)/L;
%求得最接近采样点的2^n,由于上面是1000点,那么最近的就是1024点。
% 进行FFT变换,除以总的采样点数,方便观察实际值。
f = Fs/2*linspace(0,1,NFFT/2+1); %频率轴,这里只显示Fs/2部分,另一半是对称的。
plot(f,2*abs(Y(1:NFFT/2+1))) %绘制波形
title('幅频相应');
xlabel('频率');
ylabel('幅度');

如果用上面的例子做FFT的时候,Fs应该设置多少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 = Fs/2*linspace(0,1,NFFT/2+1); %频率轴,这里只显示Fs/2部分,另一半是对称的。
plot(f,2*abs(Y ...

你发的这个是1KHz采集50Hz+120Hz叠加的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