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能否用宏生成宏定义

楼主(2024-03-28):
STM32的头文件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定义,

#define CSD_CR_TRIG_Pos         (0)
#define CSD_CR_TRIG_Msk         (0x01 << CSD_CR_TRIG_Pos)

宏格式有点类似,都是 “寄存器_位域_Pos”,下面的 Msk 宏又用了上面的 Pos 宏。
那么有没有办法用一个宏定义,来自动生成那两个宏定义?红参数提供寄存器名,位域名,偏移位置,和掩码。
#define SFR_BIT_GEN(srf, name, pos, msk)    ???

我试了好久也不行,主要是宏定义的扩展体中没法扩展出 # 字符。宏体中写入 # 有他自己另外的用法。

大佬们有办法没?

网友:
X-Macro?

C 语言有什么奇技淫巧? - 吴承霖的回答 - 知乎
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27417946/answer/36617347

网友:
试了一下,用C宏的文本替换生成新的宏定义,这个实现不了。可以考虑用python或者C实现文本替换功能:

#name Pos Msk
CSD_CR_TRIG 0   0x01
CSD_CR_XXX  3   0x1F

python转换脚本

[Python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
import os

def autogen(infile, outfile):
    inf = open(infile)
    outf = open(outfile, 'w')

    if inf is None: return
    if outf is None: return

    lines = inf.readlines()
    lines = [ line.strip() for line in lines ]
    lines = [ line for line in lines if not line.startswith('#') ]
    for line in lines:
        s = line.split()
        if len(s) != 3: continue
        name, pos, mask = s
        print(f'#define {name}_Pos ({pos})', file=outf)
        print(f'#define {name}_Msk ({mask} << {name}_Pos)', file=outf)

infile = 'regs.txt'
outfile = 'regs.h'

autogen(infile, outfile)

转换结果regs.h

#define CSD_CR_TRIG_Pos (0)
#define CSD_CR_TRIG_Msk (0x01 << CSD_CR_TRIG_Pos)
#define CSD_CR_XXX_Pos (3)
#define CSD_CR_XXX_Msk (0x1F << CSD_CR_XXX_Pos)

网友(2024-05-16):
可以看看LWOOPC里面的宏

网友:
最近在折腾自动代码生成,用了一个python模块,感觉挺好用的
https://pypi.org/project/cogapp/

示例
// This is my C++ file.
...
/*[[[cog
import cog
fnames = ['DoSomething', 'DoAnotherThing', 'DoLastThing']
for fn in fnames:
    cog.outl("void %s();" % fn)
]]]*/
void DoSomething();
void DoAnotherThing();
void DoLastThing();
//[[[end]]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