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+LAN8720 LWIP 1.4.1 在网络不好的地方长时间后网络不能自动恢复

楼主(2024-03-28):
连接的有人的4g模块,在网络信号好的地方,连续工作没有问题,但是如果到了网络不好的地方,网络会掉,但是单片机会一直请求连接,如果是短暂的也可以恢复连接,但是如果是长时间比如一两个小时,都没有请求成功,即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数据通过LAN8720发送,那么LAN8720两个LED灯都一直常亮,不会闪烁了,程序是一直在请求连接,但是好像没有通过这个网卡芯片发送出去!

跪求大佬指点!

网友A:
这种的得想办法重新启动下LwIP才行,否则不好恢复。

之前给TCPnet搞了个方案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59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得想办法重新启动下LwIP才行,否则不好恢复。

之前给TCPnet搞了个方案

但是如果程序启动的时候初始化了lwip,后面再初始化就会报硬件错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如果程序启动的时候初始化了lwip,后面再初始化就会报硬件错误

得想办法DeInit一下,这个问题之前论坛探讨过,没有找到好的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