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流欧姆表mR-71重制版

楼主(2024-03-29):
去年逛俄罗斯无线猫论坛,看到Andery_B设计的交流欧姆表mR-71
这个表其实是LCR表,奈何原设计有点粗犷,想重新做个迷你版的,种草了

于是边改边做,板子修改了一些供电,还改一些外围电路
几个运放当时都有点不好买,找ADI的型号替代了,做了两台

原版的讨论贴有不少反馈问题的,如校准页面冻结,测量异常等
所以这些改动,让我有点担心翻车,但一番测试下来,测量性能还算正常
硬汉哥的教程和视频学H7的时候收获不少,但我没来论坛里分享啥,这次来个小仪表,希望大家喜欢

原版的链接:
文章:https://radiokot.ru/artfiles/6673/
讨论贴:http://www.radiokot.ru/forum/viewtopic.php?t=180822

重制版的链接:
制作资料:https://github.com/oldgerman/mR-71-RE
组装指南:https://oldgerman.github.io/1d2ecca7/
校准测试:https://oldgerman.github.io/b8304ba5/
样机成品:

mR-71-RE:1号2号机

mR-71-RE:1号2号机

网友:
厉害!!!这东西完成度非常高

网友A:
楼主好,测试线的座子是MCX还是耳机插座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好,测试线的座子是MCX还是耳机插座啊?

您过奖了。。。是MCX座子

网友B:
厉害了,这个效果非常棒

下次周报给大家分享下,设计的太棒了。

网友:
很厉害,做的这么漂亮不容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厉害了,这个效果非常棒

下次周报给大家分享下,设计的太棒了。

厉害了,感谢硬汉哥推荐

网友:
想复刻一个

网友C:
靓仔,请问这个测毫欧级采样电阻,稳不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靓仔,请问这个测毫欧级采样电阻,稳不稳?

夹具稳定时,示数的最大跳动幅度,对应加减号右侧的值,使用1K频率挡测量1毫欧采样电阻,示数稳定性最佳

PS:之前测10mΩ~100KΩ的电阻时,示数比较稳,就没记示数的跳动幅度,只记了1mΩ和1MΩ的,这次重新测了一次都补上

网友D:
能够测电容电感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夹具稳定时,示数的最大跳动幅度,对应加减号右侧的值,使用1K频率挡测量1毫欧采样电阻,示数稳定性最 ...

谢谢,好详细!辛苦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够测电容电感吗

可以测,在 校准测试 里有测量,测很大很小的电容电感不行,测试夹姿势影响比较大

网友E:
大兄弟能开放一下在gitee嘛?github打不开,想看看设计资料有点费劲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兄弟能开放一下在gitee嘛?github打不开,想看看设计资料有点费劲

没问题,链接:Gitee仓库:mR-71-RE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夹具稳定时,示数的最大跳动幅度,对应加减号右侧的值,使用1K频率挡测量1毫欧采样电阻,示数稳定性最 ...

两个夹子换成4个夹子,效果会不会更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两个夹子换成4个夹子,效果会不会更好?

测这些贴片电阻时,电阻焊都在4线转接板上,2个开尔文夹子夹着转接板的4个香蕉座测量,改用4个单独的夹子夹着,应该差不多的
PS:菜单里可以设置读数滤波强度,默认 1.000,该值越小,读数的滤波效果越强,最小可设置为 0.008,上面这些都是在默认 1.000 (最弱读数滤波强度)下记录的

网友:
看了下原理图很详细,再在哔哩哔哩上开个视频讲一下的话。可以发车diy一波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厉害了,这个效果非常棒

下次周报给大家分享下,设计的太棒了。

使用H7tool下载本项目HEX文件显示导入失败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使用H7tool下载本项目HEX文件显示导入失败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

方便的话,加我QQ512464265,我远程看下你是怎么操作的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贴片焊接的丝印图给放一下吗,这样手工diy焊接会方便一些

网友B:
楼主分享的hex文件,没有加回车换行,容易导致下载器无法正常加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分享的hex文件,没有加回车换行,容易导致下载器无法正常加载

多谢硬汉指出,hex文件居然有这个讲究,BUG已修复

网友(2024-05-06):
资料已经下载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