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50 AD7606丢数问题

楼主(2024-03-29):
问题一:用H750并口FMC定时器输出一个200k的PWM去启动AD7606 只用了一路来读取数据,连续采集4000个点为一个周期,每个周期丢数5到20个不等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,是地址的数据刷新太快了,读的时候没有及时读走跳过了还是什么原因,用8各通道的话每个周期丢20个数据以上,顶一个4000的大数组,存放读取的数据。用的杜邦线连接,先有点长,数据上传PC端用的USB3300,速率很快,不用担心传输慢导致的丢数

问题2:用定时器触发DMA,dma把地址里的数据搬运到内存的数组缓冲区,会不会好一点

网友:
1、这个你要先排除下是采集问题,还是USB传输问题。
2、可以改成100K,50K, 20K看下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