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屏幕横竖屏切换异常

楼主(2024-03-29):
stm32h7 LTDC + SDRAM + emwin屏幕切换前与切换后的状态如图,使用的是emwin库GUI_SetOrientation(GUI_SWAP_XY | GUI_MIRROR_Y)(在消息回调中调用);切换异常

正常显示    由横屏换为竖屏

请问一下这种是说明原因,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解决

网友:
这个没有异常,显示就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硬汉老师您好使用为什么不是如下图所示这样?或者有什么方式能够实现这种动态的旋转(在emwin中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老师您好使用为什么不是如下图所示这样?或者有什么方式能够实现这种动态的旋转(在emwin中)

你的显示内容也要做适配才行。

否则会有空白的黑色区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