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SYSTick的精度和定时器的精度有多大的差别

楼主(2024-03-29):
SYSTick的精度和定时器的精度有多大的差别    譬如都是计数1ms的精度      cpu外部的定时器肯定是准的1ms  那SYSTick的计数精度大概会偏差多少呢

一般程序用于计数计时是不是用SYSTick就够了

网友A:
这个我实际测试过DWT,Systick和外部定时器的时间测量比较。

精度都限制到1us,实际测试基本无差别。

网友:
SYSTick本来就是个定时器, 在共用同一个时钟源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差别的, 你硬要找那稍小的差别,就是中断的优先级别不一样

网友:
用计数器啊 H7有64bit的计数器

网友:
应用达到工程精度就行了吧,非要搞得像原子钟一样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实际测试过DWT,Systick和外部定时器的时间测量比较。

精度都限制到1us,实际测试基本无差别。

1us的,实际测试是有区别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