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如何才能不影响原函数,但是又包含原函数?

楼主(2024-03-30):
我想定义一个函数,这个函数和已有的函数同名字,编译无法通过。
但是呢,我想在不更换这个函数名字的前提下,让调用原函数的地方,直接调用我的函数,
然后在我的函数中再去调用原函数。
是不是有些绕?
好,举个例子。
原函数名字叫_txe_block_allocate,我新建个函数也叫这个名字,然后我在当前我新建的函数中
调用了一个_txe_block_allocate_orig,然后在我的内部.c文件中定义 extern UINT _txe_block_allocate_orig;
在外面的.h文件中让#pragma weak _txe_block_allocate_orig=_txe_block_allocate
感觉有些混乱,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因为这就是trace alyzer源码这么干的,现在编译不过了,哪位大神给解决一下
我把源码传上来。
trcCTI.c (64.92 KB, 下载次数: 3)

网友:
你直接屏蔽原来的函数实现重新实现不行吗?还是有什么新的需求

网友:
你用宏定义也ok吧  #pragma weak _txe_block_allocate_orig=_txe_block_allocate 好像不太行?

网友:
我记得是在函数前加static, 就只有同文件的函数能调用它,而且不同文件可以有同各的函数,你试试吧
如果说不行,就用宏把文件名称连接到函数名, 这看起来就等于同名的函数。

网友:
手动修改链接文件即可。

网友:
#pragma weak symbol1 = symbol2
This pragma declares symbol1 to be a weak alias of symbol2. It is an error if symbol2 is not defined i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unit.

好问题,用"#pragma weak symbol1 = symbol2"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,它允许你灵活控制链接不同的函数。

网友:
可以把原函数用 weak 定义成弱函数

网友:
老生常谈的问题,参考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23362&extra=

网友A:
总结起来就是,keil用$Super$$ 和 $Sub$$,
extern void ExtraFunc(void);
extern void $Super$$foo(void);
/*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stead of the original foo() */
void $Sub$$foo(void){
  ExtraFunc();    /* does some extra setup work */
  $Super$$foo();  /* calls the original foo() function */
                  /* To avoid calling the original foo() function
                   * omit the $Super$$foo(); function call.                   */
}

gcc 用__wrap 和 __real(并且用--wrap选项指定symbol),
void* __wrap_malloc(size_t size)
{
        fprintf(stdout, "call __wrap_malloc function, size: %d\n", size);
        return __real_malloc(size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总结起来就是,keil用$Super$$ 和 $Sub$$,
[mw_shl_code=c,true]extern void ExtraFunc(void);
extern v ...

大神,iar呢?我看iar里对gcc的支持,没有wrap的支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iar呢?我看iar里对gcc的支持,没有wrap的支持

IAR目前没有这个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AR目前没有这个功能

好吧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