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MCU和MPU如何选择?

楼主(2024-03-30):
如题,高性能MCU如STM32H7的优势在哪里?价格上也打不过一些linux片子吧?需求性能的话,为什么不直接上如全志D1S的芯片呢

网友:
MCU适合微操和精准控制,有完整的精确到头发丝的文档,有各种Application note让你参考如何使用,这些都是国产D1s类MPU芯片所不具备的,这些所谓的国产MPU芯片连个像样的中文datasheet都没有,更别说技术支持和应用参考了。

网友:
MCU和MPU 的应用边界  没有明显划分了。 现在很多MPU厂家也在搞 裸机和RTOS 的应用案类。像STM32MP13X, 等。 我这边认为 MCU 上手要简单一点。特别是中断管量和中断响应这里差别有点大。

网友:
优势有很多,包括但不限于:
1. H7完备的文档和资料,唾手可得。而全志呢,穿得比女穆斯林都多,想看点东西难上加难;
2. H7是MCU核心,实时性特别强;
3. H7相对A7之类的核心,门槛低,开发周期短,没系统都能跑起来;相反,MPU不一样,多数都是跑linux的(现在有些也移植了RTOS),门槛高,周期长,成本增加多。

网友:
楼主如果选型的话,看你要求。如果你要求的性能H7能满足,然后主要再考虑稳定性,项目周期也段,按就用H7。如果主要追求长期成本,那就考虑全志。

网友:
1、启动速度
2、项目中BUG定位,MCU可以单步调试,内存分析;MPU中一般靠日志定位!(在IDE中可以单步调试很重要)

网友:
H7每MHz的性能比较,不输A7

网友A:
MCU和MPU压根不是一个东西,最基本的, MCU 无 MMU,无法提供 virtual address,没法儿运行 GPOS (例如 Linux),只能上 RT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CU和MPU压根不是一个东西,最基本的, MCU 无 MMU,无法提供 virtual address,没法儿运行 GPOS (例如 Lin ...

Linux从4.x版本就开始支持无MMU了。

https://docs.kernel.org/6.1/arm/stm32/stm32f429-overview.html

网友:
MPU还用看文档吗?都跑LINUX了,外设人家不都给你弄好了吗

网友:
我觉得 MCU 没必要往更复杂的操作系统上靠,已经有一大堆的MPU/CPU等等了。
MCU 可以往更高的频率,更多片上内存和更丰富的通讯接口,更高精度的ADC方向发展。

还有很多时候为了实现简单但要求速度的功能,低端的MCU速度不够,高端的资源太多浪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