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CMSIS 的 startup

楼主(2024-04-01):
新的DFP好像该用c来写startup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确实是的
https://github.com/ARM-software/ ... ce/startup_Device.c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* @file     startup_<Device>.c
 * @brief    CMSIS-Core(M) Device Startup File for
 *           Device <Device>
 * @version  V1.0.0
 * @date     20. January 2021
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 * Copyright (c) 2009-2021 Arm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
 *
 *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 *
 *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, Version 2.0 (the License); you may
 *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 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
 *
 * [url]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[/url]
 *
 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 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, WITHOUT
 *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 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 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 */

/* ToDo: rename this file from 'startup_Device.c' to 'startup_<Device>.c according to your device naming */

#include "<Device>.h"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External References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extern uint32_t __INITIAL_SP;
extern uint32_t __STACK_LIMIT;
#if defined (__ARM_FEATURE_CMSE) && (__ARM_FEATURE_CMSE == 3U)
extern uint32_t __STACK_SEAL;
#endif

extern __NO_RETURN void __PROGRAM_START(void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Internal References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NO_RETURN void Reset_Handler  (void);
__NO_RETURN void Default_Handler(void);

/* ToDo: Add Cortex exception handler according the used Cortex-Core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Exception / Interrupt Handler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Exceptions */
void NMI_Handler    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HardFault_Handler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));
void MemManage_Handler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BusFault_Handler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UsageFault_Handler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SecureFault_Handler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SVC_Handler    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DebugMon_Handler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PendSV_Handler 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void SysTick_Handler  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
/* ToDo: Add you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handler */
void <DeviceInterrupt first>_Handler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...
void <DeviceInterrupt last>_Handler      (void) __attribute__ ((weak, alias("Default_Handler"))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Exception / Interrupt Vector table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f defined ( __GNUC__ )
#pragma GCC diagnostic push
#pragma GCC diagnostic ignored "-Wpedantic"
#endif

/* ToDo: Add Cortex exception vectors according the used Cortex-Core */
extern const VECTOR_TABLE_Type __VECTOR_TABLE[<Device vector table entries>];
       const VECTOR_TABLE_Type __VECTOR_TABLE[<Device vector table entries>] __VECTOR_TABLE_ATTRIBUTE = {
  (VECTOR_TABLE_Type)(&__INITIAL_SP),  /*     Initial Stack Pointer */
  Reset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Reset Handler */
  NMI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-14 NMI Handler */
  HardFault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/* -13 Hard Fault Handler */
  MemManage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/* -12 MPU Fault Handler */
  BusFault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/* -11 Bus Fault Handler */
  UsageFault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/* -10 Usage Fault Handler */
  SecureFault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/*  -9 Secure Fault Handler */
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Reserved */
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Reserved */
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Reserved */
  SVC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-5 SVCall Handler */
  DebugMon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/*  -4 Debug Monitor Handler */
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Reserved */
  PendSV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-2 PendSV Handler */
  SysTick_Handler,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-1 SysTick Handler */

/* ToDo: Add you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vectors */
  /* Interrupts */
  <DeviceInterrupt first>_Handler,     /* first Device Interrupt */
  ...
  <DeviceInterrupt last>_Handler       /* last Device Interrupt */
};

#if defined ( __GNUC__ )
#pragma GCC diagnostic pop
#endif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Reset Handler called on controller reset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NO_RETURN void Reset_Handler(void)
{
  __set_PSP((uint32_t)(&__INITIAL_SP));

/* ToDo: Initialize stack limit register for Armv8-M Main Extension based processors*/
  __set_MSPLIM((uint32_t)(&__STACK_LIMIT));
  __set_PSPLIM((uint32_t)(&__STACK_LIMIT));

/* ToDo: Add stack sealing for Armv8-M based processors */
#if defined (__ARM_FEATURE_CMSE) && (__ARM_FEATURE_CMSE == 3U)
  __TZ_set_STACKSEAL_S((uint32_t *)(&__STACK_SEAL));
#endif

  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* CMSIS System Initialization */
  __PROGRAM_START();               /* Enter PreMain (C library entry point) */
}

#if defined(__ARMCC_VERSION) && (__ARMCC_VERSION >= 6010050)
  #pragma clang diagnostic push
  #pragma clang diagnostic ignored "-Wmissing-noreturn"
#endif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Hard Fault Handler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HardFault_Handler(void)
{
  while(1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Default Handler for Exceptions / Interrupts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fault_Handler(void)
{
  while(1);
}

#if defined(__ARMCC_VERSION) && (__ARMCC_VERSION >= 6010050)
  #pragma clang diagnostic pop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