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有块板子下载调试,用STlink可以识别到芯片,但是jlink不行。

楼主(2024-04-01):
我试过jlink用其板子是OK的,jlink应该没问题。STlink和Jlink都是用的4线方式。请问有人遇到过么,或者有什么解决思路。

网友:
使用5线方式试试。

网友:
jlink有添加芯片的支持吗,大部分国产芯片都需要向原厂要一下对应的添加文件

网友:
JLINK 的 1脚 vref  接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