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制作STM32F072CB的W25Q64烧录算法过程中遇到问题

楼主(2024-04-02):
弄了个烧录STM32F072CB的W25Q64烧录算法,不知道哪里没弄好
烧录的时候勾Verify,下载报错

不勾选Verify烧录并接入debug,也报错

网友A:
这个是校验失败,可以MDK下载的时候,不勾选校验,看看能正常下载不,然后再看看下载的内容是否正常。

如果这样也有问题,说明你的算法制作程序确实有问题,修改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校验失败,可以MDK下载的时候,不勾选校验,看看能正常下载不,然后再看看下载的内容是否正常。

...

现在可以下载了,执行下面语句后确认了以下有保存进去。

#define LOCATION_ATTRIBUTE(name) __attribute__((section(name))) __attribute__((aligned(4)))

const uint8_t image_watch_seconds[] LOCATION_ATTRIBUTE("ExtFlashSection") = // 4x202 ARGB8888 pixels.
{
    0xf8, 0xfc, 0xf8, 0x00, 0xf8, 0xfc, 0xf8, 0x00, 0xf8, 0xfc, 0xf8, 0x00,
    0xf8, 0xfc, 0xf8, 0x00, 0xf8, 0xfc, 0xf8, 0x00, 0xf8, 0xfc, 0xf8, 0xff,
    0xf8, 0xfc, 0xf8, 0xff, 0xf8, 0xfc, 0xf8, 0x00, 0xf8, 0xfc, 0xf8, 0x00,
    0xf8, 0xfc, 0xf8, 0xff, 0xf8, 0xfc, 0xf8, 0xff, 0xf8, 0xfc, 0xf8, 0x00,
...
    0xf8, 0xfc, 0xf8, 0x00
}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