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RISC-V核MCU下载调试疑问

楼主(2024-04-02):
请问是不是只要是riscv核的MCU,不管这个核是哪个IP厂商,只要实现了openocd和SEGGER的flashloader,是不是就可以下载调试?
openocd和SEGGER对riscv核有什么要求限制吗?
像GD32VF103用芯来科技的RISC-V核,SEGGER是支持芯来科技的IP才能使用JLINK调试吗?

网友:
一般用芯片厂家提供的下载器就行了,找代理要,有的还会送

网友A:
我目前用的JLink,参考文档:RISC-V MCU中文社区
能拿出来销售的芯片,厂家已经帮你解决好了。

网友B:
目前公司正好量产了一款 RISC-V 架构的 MPU(芯来的 UX600 的 CPU),针对你的问题说一下我的理解:
1. 下载和调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
2. 你说的下载应该是单指的烧写 NorFlash,这个确实需要适配 OpenOCD 和 SEGGER 的 flashloader,这个与核心(CPU)关系不大。但是烧写到 RAM 等可直接编程存储时,并不依赖 flashloader。但是,这仅仅理论情况,因为,如果你熟悉 RISC-V 芯片,就应该了解 zsbl,fsbl等,这些芯片内部的固件会配置芯片内部的 NorFlash(代码为啥可以在 FALSH 中直接运行,因为他们被配置成了 XIP 模式),所以,即使 SEGGER 支持了持芯来科技的IP,但是并不一定能用在所有使用了芯来 IP 的芯片中
3. 调试主要是依赖于芯片内部的调试单元和接口,针对 RISC-V ,接口通常就是 JTAG(调试单元取决于 CPU),这个是芯片内部设计就定好的,并不一定依赖 flashloader(烧写到 FLASH 或者 RAM 都是可以调试)。

楼主:
比如自研MCU的内核只要是cortex-m,实现了openocd和SEGGER的flashloader就可以用eclipse + jlink下载调试。riscv核是不是同样的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比如自研MCU的内核只要是cortex-m,实现了openocd和SEGGER的flashloader就可以用jlink下载调试。riscv核是 ...

肯定不是,具体见我上面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前公司正好量产了一款 RISC-V 架构的 MPU(芯来的 UX600 的 CPU),针对你的问题说一下我的理解:
1. 下 ...

我是用eclipse实现自研MCU在线下载调试的,MCU核是cortex-m0,是要烧写NorFlash,然后调试接口是有jtag,后面要换成RISC-V核,所以我就疑惑是不是不用管IP核是哪个厂家,只要满足烧写Norflash和有jtag接口,就可以按M0核的方法实现在线调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肯定不是,具体见我上面的回复

不熟悉riscv,不知道 zsbl,fsbl,所以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目前用的JLink,参考文档:RISC-V MCU中文社区
能拿出来销售的芯片,厂家已经帮你解决好了。

公司自研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目前公司正好量产了一款 RISC-V 架构的 MPU(芯来的 UX600 的 CPU),针对你的问题说一下我的理解:
1. 下 ...

这里芯片内部的固件指的是bootrom对芯片的flash controller进行配置, 让芯片能读写f外部的flash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eclipse实现自研MCU在线下载调试的,MCU核是cortex-m0,是要烧写NorFlash,然后调试接口是有jtag, ...

楼上的意思应该是大部分调试都是用CPU内部自带的调试单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