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裸机 F407+LAN8720+CUBEMX6.9+LWIP2.1.2 - PING 不通

楼主(2024-04-03):
最近刚开始学习以太网,

① 就很奇怪,ARP 能通能扫描到,但 PING 不通。而且在 PING 了之后 ARP 就扫描不到了。

② UDP 广播报文时上位机能接收到(wireshark能抓到报文),但指定IP地址时上位机就收不到了(wireshark抓不到报文)。

③ 尝试以下方案不行

* 防火墙全部禁掉
* 断wifi,禁用所有不用的网络适配器

④ IP 设置

⑤ 用 cubemx 生成的是 lan8742,用在 lan8720 上应该没啥影响

网友A:
软件上感觉没什么问题,主要是8720的复位问题。

你当前的软件复位,GPIO复位还是和MCU一起的复位872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上感觉没什么问题,主要是8720的复位问题。

你当前的软件复位,GPIO复位还是和MCU一起的复位8720

我用的是GPIO复位的,在 HAL_ETH_MspInit() 的函数里进行复位的,复位试过 50ms 或者 1000ms,还是出现一样的情况

楼主:
估摸是接收部分有问题,UDP 发送指定到 IP 时会做一次 ARP 操作,但 st 接收不到。真难搞啊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估摸是接收部分有问题,UDP 发送指定到 IP 时会做一次 ARP 操作,但 st 接收不到。真难搞啊!!

复位后,延迟1秒中再初始化访问。

最后两个可以测试的地方。
1、直接使用STM32CubeF4软件包里面的LwIP例子测试,别用CubeMX生成了。
2、RMII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可以调低些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