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 ad7606使用DMA传输数据疑问

楼主(2024-04-03):
1:关联DMA句柄到TIM为什么要屏蔽呢

2:必须使用中断吗,可以用循环模式一直读取数据到缓冲区吗
3:H7配置DMA,那个DMAMUX1可以去掉吗

网友:
1、这个手动处理了,这个函数作用是关联下句柄。
2、中断是为了配合双缓冲,可以一个缓存采集时,另一个缓存数据可以读取出来做处理。整个过程是一直进行的。
3、不能。

楼主:
那不需要双缓冲,就直接循环存到数组就好了,就需要开中断了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不需要双缓冲,就直接循环存到数组就好了,就需要开中断了嘛

可以不开中断,你能有效防止覆盖,及时处理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开中断,你能有效防止覆盖,及时处理就行。

OK,谢谢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开中断,你能有效防止覆盖,及时处理就行。

我想再问问,使用DMA普通模式可以吗,不用突发模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再问问,使用DMA普通模式可以吗,不用突发模式

不行,除非你仅采集1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