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w9825g6kh数据异常求助

楼主(2024-04-03):
求助:电路板H743IIT+W9825G6KH+OV2640+RGB4.5屏,屏幕上出现这种规律的横线,经过多种排除法,现在认为比较大的可能是W9825G6KH的原因(写入的绿色字符也出现异常这点可以作为佐证),请教一下,有大佬遇到过这情形的吗?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CB是二层板,没有做等长走线,各引脚直接IO,除了VDD其他引脚未接电容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,可以对SDRAM做批量读写测试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	函 数 名: bsp_TestExtSDRAM
*	功能说明: 扫描测试外部SDRAM的全部单元。
*	形    参: 无
*	返 回 值: 0 表示测试通过; 大于0表示错误单元的个数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32_t bsp_TestExtSDRAM1(void)
{
	uint32_t i;
	uint32_t *pSRAM;
	uint8_t *pBytes;
	uint32_t err;
	const uint8_t ByteBuf[4] = {0x55, 0xA5, 0x5A, 0xAA};

	/* 写SRAM */
	pSRAM = (uint32_t *)EXT_SDRAM_ADDR;
	for (i = 0; i < EXT_SDRAM_SIZE / 4; i++)
	{
		*pSRAM++ = i;
	}

	/* 读SRAM */
	err = 0;
	pSRAM = (uint32_t *)EXT_SDRAM_ADDR;
	for (i = 0; i < EXT_SDRAM_SIZE / 4; i++)
	{
		if (*pSRAM++ != i)
		{
			err++;
		}
	}

	if (err >  0)
	{
		return  (4 * err);
	}

	/* 对SRAM 的数据求反并写入 */
	pSRAM = (uint32_t *)EXT_SDRAM_ADDR;
	for (i = 0; i < EXT_SDRAM_SIZE / 4; i++)
	{
		*pSRAM = ~*pSRAM;
		pSRAM++;
	}

	/* 再次比较SDRAM的数据 */
	err = 0;
	pSRAM = (uint32_t *)EXT_SDRAM_ADDR;
	for (i = 0; i < EXT_SDRAM_SIZE / 4; i++)
	{
		if (*pSRAM++ != (~i))
		{
			err++;
		}
	}

	if (err >  0)
	{
		return (4 * err);
	}

	/* 测试按字节方式访问, 目的是验证 FSMC_NBL0 、 FSMC_NBL1 口线 */
	pBytes = (uint8_t *)EXT_SDRAM_ADDR;
	for (i = 0; i < sizeof(ByteBuf); i++)
	{
		*pBytes++ = ByteBuf[i];
	}

	/* 比较SDRAM的数据 */
	err = 0;
	pBytes = (uint8_t *)EXT_SDRAM_ADDR;
	for (i = 0; i < sizeof(ByteBuf); i++)
	{
		if (*pBytes++ != ByteBuf[i])
		{
			err++;
		}
	}
	if (err >  0)
	{
		return err;
	}
	return 0;
}

楼主:
谢谢回复!
经测试写入的数据比较偶然的情况会出现变化,但是同一行,紧跟着写入地址之后的内容,没写入的部分也变化,而且切换行的时间越长,变化就越大,,,,,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!
经测试写入的数据比较偶然的情况会出现变化,但是同一行,紧跟着写入地址之后的内容,没写入的 ...

那确实要排查下硬件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