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freertos临时变量踩坑记

楼主(2024-04-04):
我在stm32f103上运行了freertos。我的所有自定义的任务优先级都设置为了5,在我的一个线程中,我创建了一个AT数据的解析线程,如图1所示。这个线程不会vtaskdelay,只会在systick中断里让出时间片。
问题来了,当我把下面代码部分,vtaskdelay(2)注释去掉整个工程工作的很好。但我一旦把他注释掉,程序会在创建线程后立马挂掉,进入HardFault。
#if defined(AT_OS_USED) && defined(MULTITHREAD_ENABLED)
    //  create thread for at parser
    if (NULL != client->parser) {
#define AT_PARSER_THREAD_STACK 1024
#define AT_PARSER_THREAD_PRIORITY 5
      ThreadParams thread_params = {0};
      thread_params.thread_func = client->parser;
      thread_params.thread_name = "at_client_parser";
      thread_params.user_arg = client;
      thread_params.stack_size = AT_PARSER_THREAD_STACK;
      thread_params.priority = AT_PARSER_THREAD_PRIORITY;

      result = HAL_ThreadCreate(&thread_params);
      vTaskDelay(2);
      if (QCLOUD_RET_SUCCESS == result) {
        Log_d("create at_parser thread success!");
      } else {
        Log_i("create at_parser thread fail!");
      }

经过segger的rtos trace分析发现创建线程后第一次切换到at_client_parse线程时上下文切换挂掉了,如图1所示
经过调试发现上下文切换时函数跳转没问题,但是传过来的void *没问题,void *指向的内容变了。如图2所示
加上vtaskdelay(2),创建线程之后给main2延时一下,整个工程工作的很好
串口1被重定向,且被临界区保护。希望有大哥能指点一下。

另外我不是很理解图2里main2线程为什么不1ms发生一次systick中断了,我在这里没关中断啊。

图2

图2

图1

图1

楼主:
咋没有图片,咋插入啊

楼主:
不知道怎么插图片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咋没有图片,咋插入啊

图片要单独上传,论坛bug了,复制粘贴不行了,进入高级编辑后,单独上传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哦卧槽,ThreadParams thread_params = {0};这玩意是局部变量,不加延时函数运行完空间直接被回收了。改成全局变量果然好使了。一直怀疑是调度的问题,原来是这个原因,segger的这个trace工具确实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