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硬汉一个问题,emwin如何将自己设计的控件和AppWiizard生成的代码结合起来使用?

楼主(2024-04-06):
请教硬汉一个问题,对于emwin如何将自己设计的控件和AppWiizard生成的代码结合起来使用?

用AppWizard生成了代码框架,同时手头有自己设计的控件,比如LED指示灯,如何将自己设计的控件代码嵌入到AppWizard生成的代码框架中。用GUIBuilder生成的比较好实现,但是AppWizard封装后不知道怎么做了?

网友:
方便做成图的,可以做成图,嵌入到AppWizard的button之类的控件上,不知道满足需求不。

网友:
我目前貌似就是使用这样的方式捣鼓的

如果是 GUIBuilder 生成的页面, 则在 进入到 GUIBuilder 这个生成的页面之前 需要影藏 appWizard 显示的页面,

当退出 GUIBuilder 页面后就恢复 appwizard 页面显示

这 2 个玩意组合貌似还是挺可以的, 只是不方便统一管理而已

楼主:
谢谢eric2013和hpdell回复, 我自己也看了一些资料,确实没什么好办法,AppWizard添加了太多东西,而且也没有详细的例程。我目前就是采用在已有控件上自绘的方式凑合能用。比如用Text做指示灯,通过设置背景色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