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脱机烧录增加CH579系列支持(2024-04-11, 已经添加完毕)

楼主(2024-04-07):
已经添加完成
1、支持内部Flash烧写
2、支持2KB的EEPROM烧写

内部Flash烧写测试
2KB的EEPROM(DataFlash)烧写测试,注意EEPOM的烧写不能勾选整片擦除

注意CH57X系列是支持完全锁住SWD接口的,可以使用官方的这个小软件解除

小软件下载:https://www.wch.cn/downloads/WCHISPTool_Setup_exe.html

楼主:
添加完毕。

网友A:
可以加个USB下载方式吗,CH573系列的用USB下载更方便,通信、下载、供电都只要一个USB口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加个USB下载方式吗,CH573系列的用USB下载更方便,通信、下载、供电都只要一个USB口就行了

这种方式的话,自己用比较方便。

生成不方便,比如1拖4,1拖16, 可不使用USB口,脱机下载。也可以使用USB口,在线下载。还可以AT命令或者机台控制烧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