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MSIS和STM32Cube的选择问题

楼主(2024-04-07):
背景:我以往都是接触F1系列,使用的标准库;现在要使用H7系列,网上资料大多都是HAL库;
问题1:想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哥,我是先研究CMSIS的驱动代码,还是直接用STM32Cube生成驱动框架?
问题2:使用CMSIS是不是换芯片厂商时移植更容易,使用STM32Cube换同芯片不同系列时移植更容易?

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,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
【STM32】驱动库的选择:CMSIS Driver、SPL、HAL、LL | 在ARM MDK、STM32Cube中如何选择?_cmsis pack。-CSDN博客

网友A:
这个是我整理的,楼主可以参考。

视频教程第3期:整体捋顺STM32H7的HAL库和LL库的框架,再配合寄存器造轮子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玩法(2022-01-2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67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我整理的,楼主可以参考。

视频教程第3期:整体捋顺STM32H7的HAL库和LL库的框架,再配合寄存器造 ...

谢谢硬汉哥,视频我看完了,但没看到关于CMSIS的相关信息,究竟什么情况下才推荐使用CMSIS里的Device代码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哥,视频我看完了,但没看到关于CMSIS的相关信息,究竟什么情况下才推荐使用CMSIS里的Device代码 ...

这个Device是必须要提供的。这个里面是xxxx.S启动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