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运行lua,初始化时进入“硬件错误”

楼主(2024-04-08):
stm32f429,尝试移植lua。仿照 硬汉的H7-TOOL代码。执行
void lua_PowerOnLua(void)
{
    lua_DeInit();   // 先释放

    lua_Init();     // 重新分配内存

    lua_do("beep()");
}
在 lua_Init()时,进入“硬件错误”。

keil的【栈调用】内容 见图片。
求救,高手。

网友:
xxx.s启动文件的堆栈空间要够大。

楼主:
Stack_Size      EQU     0x00004000

                AREA    STACK, NOINIT, READWRITE, ALIGN=3
Stack_Mem       SPACE   Stack_Size
__initial_sp

; <h> Heap Configuration
;   <o>  Heap Size (in Bytes) <0x0-0xFFFFFFFF:8>
; </h>

Heap_Size       EQU     0x000010000

                AREA    HEAP, NOINIT, READWRITE, ALIGN=3
__heap_base
Heap_Mem        SPACE   Heap_Size
__heap_limit

使用这组参数,可以正常初始化。也能执行一个命令。
lua对ram需求比较大呀,F429或者F407之类内部RAM的芯片,运行起来有点吃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ack_Size      EQU     0x00004000

                AREA    STACK, NOINIT, READWRITE, ALIGN=3

脚本类的,对RAM需求都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