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-V6 开发板Nand Flash下载算法FLM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?

楼主(2024-04-08):
我通过网上的一些资料,打算自制STM32-V6开发板上片外NandFlash的下载算法,但是一直不成功。

有哪位好心人能分享一份可用的FLM下载算法吗?
要是有例程能学习一下就更好了。
谢谢大家!

网友A:
NAND Flash这种方式下载有点慢。还是得模拟U盘下载。NAND主要是容量大。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】基于RL-USB和RL-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,稳定好用,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711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AND Flash这种方式下载有点慢。还是得模拟U盘下载。NAND主要是容量大。

【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】基于RL-U ...

谢谢哥,但是我有些疑惑,不管是通过FLM编程算法的方式,还是通过模拟U盘的方式,都是走的FMC外设扩展接口啊,理论上速度不是一样的吗?为啥模拟U盘的方式会更好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哥,但是我有些疑惑,不管是通过FLM编程算法的方式,还是通过模拟U盘的方式,都是走的FMC外设扩展接 ...

SWD接口的文件传输速度不如USB。

当然,如果搞个V6并口NAND的FLM,用在我们TOOL的1拖4,1拖16来烧录,速度就方便很多了。可以多个同时烧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WD接口的文件传输速度不如USB。

当然,如果搞个V6并口NAND的FLM,用在我们TOOL的1拖4,1拖16来烧录, ...

谢谢,我理解了。

我现在的需要把一段二进制数据写入到 Nand Flash 的指定位置,我看了一下上面的 RL Nand 解决方案,是通过文件系统的形式访问 Nand Flash 的,这种方式是不是不能完成我的需求啊?

如果需要完成我想要的功能,除了FLM算法文件(我试了很久,一直没成功)的方法外,还有什么其他推荐方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理解了。

我现在的需要把一段二进制数据写入到 Nand Flash 的指定位置,我看了一下上面的 RL  ...

制作FLM文件要直接裸机访问写入,直接最底层的读写控制即可。如果需要文件系统,直接镜像文件以裸机API方式烧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