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有5000以内的示波器推荐下

楼主(2024-04-09):
目前有两个选项,一个是德dsox1202a,一个普源dho924s,还有鼎阳sds824x,后面两个选项都有4通道和更高的带宽,但据说普源bug多,鼎阳操作性不太好,有没有用过的老哥来帮忙看看

网友:
这个价位选择国产的性价比高,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两款的坛友,可以进一步再看看。

网友:
用过普源的,买过2台,DS1054,感觉很好用。 还买过优利德的,感觉差点。

网友A:
麦科信的可以了解一下,我感觉用起来还行。普源的按钮难用到想砸机器,问他们还说他们机器没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麦科信的可以了解一下,我感觉用起来还行。普源的按钮难用到想砸机器,问他们还说他们机器没问题

有过你说的类似问题,有一台普源的示波器,闲置了1年多,再拿出来用的时候,旋钮类的按键操作不行了,有时候档位乱跳。按键类的按钮还好。
一台持续使用的示波器就还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过你说的类似问题,有一台普源的示波器,闲置了1年多,再拿出来用的时候,旋钮类的按键操作不行了,有 ...

是的,旋钮也很难用,旋一下跳动值不定很难使用。后面买麦科信的用,性价比高,还挺好用

网友:
可以看看二手老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