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KEIL DEBUG选项下识别不到板子
leduo

楼主(2024-04-09):
如同,在debug ->pack选项下选中enable,能识别到板子,取消就识别不到。但是识别到的情况下,也不能下载程序,是什么问题啊

选中这个,能识别到板子

选中这个,能识别到板子

去掉以后识别不到

去掉以后识别不到

网友:
这个有些系列支持,有些不支持。

楼主:
我来反馈了,是一块H5的板子,没办法烧录程序,能识别到板子,但是一下载就提示找不到目标板,在网上搜了一圈办法最后解决如下:
按住板子复位键,点击debug,然后松开rese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来反馈了,是一块H5的板子,没办法烧录程序,能识别到板子,但是一下载就提示找不到目标板,在网上搜了一 ...

有更简单的办法,各种LINK均适用,MDK Opition里面设置under reset ,hw pin即可。

楼主:
下次遇到了试试

是这个地方吧

是这个地方吧

另外这个地方enable pack,这个Pack是用来做什么的,我看有的工程这里不enable

另外这个地方enable pack,这个Pack是用来做什么的,我看有的工程这里不enab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