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使用threadx os2 封装层,出现奇怪的问题 ??

楼主(2024-04-09):
请教下,使用threadx os2 封装层,出现奇怪的问题 ??

具体如下:

01.  使用 threadx + guix 组合工作完全正常 , 优化等级 -O1 , -O3 , 及最高优化等级都可以正常工作
02. 使用 threadx os2 + guix 组合工作基本正常,但是在 guix 的小窗口部件里面工作则异常 ? 优化等级都为 -O1 或最高优化等级,( -O3 优化等级不能够工作) 使用 ac6 , 编译器 mdk 5
      比如 guix 小窗口部件里面有3个按钮,
      a, 获取按钮
      b, ok 按钮
      c, 关闭按钮
      d, 在 获取按钮里面程序能够正常响应,相关的变量获取到的数据也是正常的 , 但是在 ok 按钮里面,同样的变量获取的数据则始终都为 0 ?

网友A:
GUIX底层的接口处理是不是还是继续用的ThreadX原始API处理的。其中接口里面也有任务的创建,是不是继续用的原始A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UIX底层的接口处理是不是还是继续用的ThreadX原始API处理的。其中接口里面也有任务的创建,是不是继续用的 ...

guix 貌似使用的还是原始的 threadx  api,

guix 底层的 os 驱动在哪里可以替换啊 ?

是不是需要修改

GX_DISABLE_THREADX_BINDING 启用这个宏定义

及 gx_system_rtos_bind.c 里面的文件 ?

这个 gx_system_rtos_bind.c 里面的默认是 ucos的接口驱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uix 貌似使用的还是原始的 threadx  api,

guix 底层的 os 驱动在哪里可以替换啊 ?

ST搞得整个OS2封装层,仅是针对内核提供好了,而和各种中间件的接口函数地方并没有提供案例,需要用户自己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搞得整个OS2封装层,仅是针对内核提供好了,而和各种中间件的接口函数地方并没有提供案例,需要用户自 ...

你好, 我想确定一下,与中间件的接口修改 是在 gx_system_rtos_bind.c 这个里面修改吗 ?

如果是的话,后续有空就试着依葫芦画瓢的捣鼓看看 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 我想确定一下,与中间件的接口修改 是在 gx_system_rtos_bind.c 这个里面修改吗 ?

如果是的 ...

对,是这个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是这个文件。

好的,有空要捣鼓一下看看, 感谢感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