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 CAN2初始化为啥要把CAN1时钟也打开呢?

楼主(2024-04-09):
cubeMx生成的折断代码我是没看明白啥原理,有了解的么,是只能打开一次么,重复打开会产生啥情况?

网友A:
CAN1是全功能版,CAN2不是,使用有些注意事项,其中使能CAN1时钟才可以使用CAN2就是其中一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1是全功能版,CAN2不是,使用有些注意事项,其中使能CAN1时钟才可以使用CAN2就是其中一项。

哦哦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