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stm32测量信号,实现fft对信号分析,对电源电路有什么要求吗

楼主(2024-04-10):
stm32测量信号,实现fft对信号分析,对电源电路有什么要求吗

网友:
不管什么信号分析,可以肯定的是噪声越少,纹波越小越好,否则ADC采集的效果不好。

然后就是FFT,FFT主要还是分析频率成分,不要让噪声影响对频率成分的分析,因为频谱泄露问题,这个噪声也会分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