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STM32H750的低功耗定时器可以当普通定时器使用吗

楼主(2024-04-11):
由于资源紧张,想将LPTIM定时器的1和2配置为编码器模式使用,不需要LPTIM进入停机,休眠状态可以吗。

楼主:
感谢解答,请问硬汉哥有对应的例程参考吗,我在网上找资料,发现几乎没人这样用

楼主:
感谢解答,请问有对应的例程参考吗,我在网上找资料,几乎没有看到相关资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解答,请问有对应的例程参考吗,我在网上找资料,几乎没有看到相关资料

直接CubeMX配置下即可。不是使用低功耗模式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