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cubemax配置中发现定时器的ETR和PWM输出模式可以同时打开

楼主(2024-04-11):
请问如果我想一个定时器的PWM模式和ETR模式一起使用,需要怎么配置呢。这样选择对于PWM的时钟和频率有什么影响,对于PWM的输出有什么影响呢?

网友:
这样的话,时间基准是一样的。

其它地方影响可以CubeMX配置个案例实测下。

楼主:
好像这样变成了以ETR引脚口接的外部脉冲为时钟源了,这样不就会影响到PWM的输出了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这样变成了以ETR引脚口接的外部脉冲为时钟源了,这样不就会影响到PWM的输出了吗。

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