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h7例程关于bsp_uart_fifo.c

楼主(2024-04-11):
stm32U5中串口底层有无改变,h7例程关于bsp_uart_fifo.c适用吗?

网友A:
没问题,将HAL库的串口结构体成员配置使用CubeMX配置好,复制进来替换H7的串口配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将HAL库的串口结构体成员配置使用CubeMX配置好,复制进来替换H7的串口配置即可。

请楼主看看,为什么comGetChar函数,串口输入,一直为空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楼主看看,为什么comGetChar函数,串口输入,一直为空呢?

直接串口中断打个断点,看看进入里面没有,如果没有进入,说明串口的配置有问题,你用的那两个引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串口中断打个断点,看看进入里面没有,如果没有进入,说明串口的配置有问题,你用的那两个引脚。

pa9和pa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