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求助贴!在使用CubeMx时遇到了crdb_full.zip不能下载的问题。

楼主(2024-04-11):
当点击“ACCESS TO MCU SELECTOR”后,开始下载的文件没有问题,但是每次一到crdb_full.zip文件下载时,就一直出现error。尝试了网上的用管理员权限启动、热点、删除、甚至重装,都无济于事。
因而,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了。谢谢

网友A:
老毛病了,其它几百兆的文件下载贼快,唯独这个只有几百KB的文件,却卡顿很长时间。

网友:
把C:\Users\用户名\.stmcufinder\这个目录删掉,然后再试试,如果不行并且又生成这个目录,继续删掉然后把cubemx重装一下试试

网友B:
我用的旧版本cubemx6.8.1,下载下来的文件是crdb.zip不是crdb_full.zip,可能不管用,仅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毛病了,其它几百兆的文件下载贼快,唯独这个只有几百KB的文件,却卡顿很长时间。

可以不用管它嘛,目前我直接关闭了这个更新。另外,想再咨询一下您,这个更新的作用是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C:%users\用户名\.stmcufinder\这个目录删掉,然后再试试,如果不行并且又生成这个目录,继续删掉然后把c ...

谢谢您的回复。已经尝试过了,删除了又会生成,重装也没有用。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都是一样的(6.4、6.9和6.11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旧版本cubemx6.8.1,下载下来的文件是crdb.zip不是crdb_full.zip,可能不管用,仅供参考

谢谢您的回复。我下这个版本尝试一下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。已经尝试过了,删除了又会生成,重装也没有用。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都是一样的(6.4、6.9 ...

本来就是会生成的,下载下来的包会解压到这个目录里面,如果能正常打开就不需要删掉,之前下载失败可能是包下载错误,所以建议你删掉这个目录重新下载。

楼主:
已解决。感觉是网络问题,换了校园网后,就能够正常的下载了。感谢大家的回复及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