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系统

楼主(2024-04-11):
请教一下,thredx移植总报这个错误?请问怎么更改更为合适一些?

网友A:
MDK使用5.3X版本。你的工程里面CMSIS软件包相关文件使用5.9.0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使用5.3X版本。你的工程里面CMSIS软件包相关文件使用5.9.0试试。

stm32cumbex配置threadx系统,如果"app_threadx.h"放到main.h。会有此错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32cumbex配置threadx系统,如果"app_threadx.h"放到main.h。会有此错误。

那估计是包含顺序问题导致的。

网友B:
我发现用H5的话,稍微加个文件,就报这个错误了,有点崩溃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