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块求一个STM32-V6开发板NandFlash的下载算法工程

楼主(2024-04-11):
如题,我需要通过FLM算法文件下载数据到STM32-V6通过FMC扩展的NandFlash中。

但是尝试了几天都没成功,明明测试已经通过的接口,生成的FLM却不能正常运行(擦除失败);
我猜大概率是FLM中的初始化有问题,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。。

楼主:
通过参考 https://blog.csdn.net/tianizimark/article/details/121640588
终于可以了!
谢谢大家!

楼主:
最终参考这个博文:https://blog.csdn.net/tianizimark/article/details/121640588
终于可以了
谢谢大家

网友(2024-07-19):
你这个应该是,内存不够导致的,写FLM算法的时候,在内存够的情况下,才能用HAL库或者LL库,一般用寄存器操作,,导致的加载算法失败

网友:
祝贺通过,并补充解决问题的方法